[解决] 求IUS92通过verdi2009 如何导出fsdb文件???????——(问题以解决)

楼主(2012-11-07):
装了IUS92, verdi2009,按照网络上各种教程,脚本如下

ncvlog -f scripts/src.f

ncelab  tb -access wrc -timescale 1ns/1ps  -nospecify +loadpli1=debpli:/home/zhuanggl/EDA_soft/verdi/share/PLI/nc_latest/LINUX64/nc_loadpli1/debpli.so

运行后,提示认不到函数
$fsdbDumpfile("IMAGEA.fsdb");
ncelab: *W,MISSYST (./testbench/ccd_all_TB.v,584|16): Unrecognized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did not match built-in or user-defined names) [2.7.4(IEEE Std 1364-2001)].
If item was defined in a shared-object library, the problem could be:
libvp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32 library.
libpl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32 library..
    $fsdbDumpvars(0,tb.uut.top_i.OneD_i);
ncelab: *W,MISSYST (./testbench/ccd_all_TB.v,585|16): Unrecognized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did not match built-in or user-defined names) [2.7.4(IEEE Std 1364-2001)].
    $fsdbDumpoff;
ncelab: *W,MISSYST (./testbench/ccd_all_TB.v,591|15): Unrecognized system task or function (did not match built-in or user-defined names) [2.7.4(IEEE Std 1364-2001)].
    $fsdbDumpFinish;

已经解决。
我用IUS920,verdi2011, 虽然操作系统是64位,但是仿真器是32位,因此选择linux目录下,而非linux64目录下。
环境变量路径与库所在的路径不同。

1》设置变量路径:

export LD_LIBRARY_PATH= ……/verdi/share/PLI/lib/LINUXLD_LIBRARY_PATH

2》链接库

ncelab tb -access wrc -timescale 1ns/1ps -notimingchecks -loadpli1  "……/verdi/share/PLI/IUS/LINUX/boot/debpli.so":deb_PLIPtr

网友:
我也不会  帮顶

楼主:
或者IUS92要跟verdi的哪个版本,才能到处fsdb文件?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在它自带的pdf文件中找到了答案,给你个参考吧。
1,你的pli或者vpi文件不要在ncelab里面指定。ncelab里面只需要-access +wrc +define+fsdb。到这里就可以了。
2,在你的环境变量设置文件里,如.cshrc文件里,加入如下代码:
setenv SHLIB_PATH /<install_dir>/share/PLI/ius5.8_vhpi/LINUX64/:LD_LIBRARY_PATH
setenv LD_LIBRARY_PATH /<install_dir>/share/PLI/ius5.8_vhpi/LINUX64/ :D_LIBRARY_PATH
3,在testbench中加入相关的dump函数,如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case9.fsdb");
$fsdbDumpvars(0,**);
end
注意大小写不能搞错!
4,重新开启terminal,运行,你会发现,问题已经解决,fsdb文件已经产生!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有可能你需要微调一下。

问题解决后,请在本贴标题加入问题已经解决,以便让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个参考。

网友(2013-04-21):
libvp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32 library.

很明显,你把64bit的libvpi.so换成32bit就可以了。

网友(2017-02-03):
让更多的大牛看到

网友(2017-09-27):
同样问题,已解决; 感谢大神@tiang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