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看看这个在VHDL中元件申明verilog常数是不是这样做的??

楼主(2012-11-07):
verilog常数: module counter
                                      (
                                        parameter  cnt = 16'hffff
                                       )

在VHDL中进行元件申明: component counter is
                                       generic
                                        (
                                          cnt  : integer := 65535
                                         );

请问这样子做是不是错的???

网友:
应该是
module counter
    #(parameter cnt = 16'hffff)
    (input ...
     output ...);
或是
module counter
    (input ...
     output ...);
    parameter cnt = 16'hff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是想知道这样转换是不是正确的,不过你这样也是一种方法,不用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