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射频段的模拟乘法器或者用晶体管搭的乘法器电路么

楼主(2012-11-07):
RT,有这种芯片或者电路么?非常感谢~

网友(2013-03-18):
你好,你遇到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的是吉尔伯特结构,输入信号频率4GHz,信号幅度3mV,结果输出衰减到600uV了。

网友:
   吉尔伯特结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最好选用BICMOS工艺中的bipolar来搭。用普通CMOS在Ghz工作条件下必须坑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后面我做了50欧阻抗匹配,仿了下电路,结果在两端分别输入3mv,4G和4.1G信号的时候,是有增益的。但是如果是不做50欧电阻匹配,把信号源的阻抗设为乘法器输入阻抗的共轭(此时S11也是<-10dB),也是没增益。下面准备试试你的建议,用bipolar来试试。再次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射频我的经验很少,只是从我做模拟的经验出发提点建议。更多的还是要你自己摸索,或者请教大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