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问题】用analogLib中的mos管搭的电路仿真报错

楼主(2012-11-07):
用analogLib里面的nmos4和pmos4的symbol搭的电路,仿真的时候报错说:M1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pmos4.当然还有nmos4的也报错了。我当初新建库的时候就打算先搭个电路仿真玩玩,没有attach到工艺文件,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可以把库attach到analogLib库再仿真仍然是这个错误,不知怎么回事。
求助各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有Model Name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是报错信息。

第二幅是我在model library 中加的.scs文件的部分截图,明明有model=pnp2的,为什么还报错?

第三附图是电路中我所用的pnp管的属性,也就是报错的那几个管子,model name是pnp2.
麻烦您给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呢?mos管的model叫PNP2 ,不是吧,这应该是BJT的model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仿真的时候报错信息就是说BJT管的model未定义,MOS管的没有报错   在你那图都显示不出来吗?我可以看见的啊

网友:
看到了。model lib加对了吗?有可能你只加了MOS的model没加BJT的,在section里家TT,只代表mos的,要加BJT_TT。mos管的model对的应该不是model文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加的model文件没有错,果然是BJT的section没有加的原因,我这里BJT的section是tt_bip,现在仿真出结果了,谢谢你!

网友: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啊,analoglib怎么加啊?路径在哪?

网友B:
我的看法是:schematic中的symbol不是tscm13rf pdk中的symbol,且analogLib的工艺库不是tsmc13rf,导致生成netlist中include lib不正确所致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用的MOS管M0是anlogLib里面的还是别的工艺库里的?如果是analogLib里面的那仿真会报这个错,就是没有model;如果用的别的工艺库的管子,那么仿真的时候在set up——model libraries里面要添加工艺库文件,一般是.scs后缀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anlogLib里面nmos4,我想添加anlogLib 工艺库文件,但不知道添加哪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据我所知,如果搭电路是用的analogLib里面的MOS管的话,是没办法进行电路仿真的,因为analogLib库没有现成的model文件,这个库只是一些理想的模型,仿真会报你说的那个错。所以要用工艺厂商的PDK,那样可以用里面的MOS管,有相应的model文件

网友:
楼上正解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2013-05-22):
   解释的很好

网友:
别说MOS管,连个二极管都莫法

网友(2015-03-15):
回复 网友A:

    请问仿真电路中又有MOS又有BJT,那在section中应该填什么呢

网友:
学习学习,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5-06-09):
很基础,值得学习!!

网友(2016-07-06):
我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2016-10-23):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知道这个

网友(2020-03-25):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INV',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23): "input.scs" 20: The instance `M0'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nmos4'.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nmos4', or define `nmos4'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23): "input.scs" 21: The instance `M1'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pmos4'.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pmos4', or define `pmos4'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咋弄。。。o(╥﹏╥)o PS我是小小小白哈,刚学会打开cadence。。。。
求大神指点,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2022-03-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时隔将近十年,没想到这个回答对我现在的学习仍然有效。不过我记得两三年前本科的时候好像就是用的analoglib的理想器件仿真没啥问题来着,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当时也可能用的是.18的。受教了!

网友(2022-07-29):
引用 网友E:
时隔将近十年,没想到这个回答对我现在的学习仍然有效。不过我记得两三年前本科的时候好像就是用的analog ...

我看以前IC51的实验文档都是直接用理想库的器件仿真的,现在IC61不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2024-04-10):
引用 网友B:
我的看法是:schematic中的symbol不是tscm13rf pdk中的symbol,且analogLib的工艺库不是tsmc13rf,导致生成 ...

请问analoglib的.lib在哪里呀?我也感觉是您说的这样,但是不知道怎么load进去呢?希望解答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B:
我的看法是:schematic中的symbol不是tscm13rf pdk中的symbol,且analogLib的工艺库不是tsmc13rf,导致生成 ...

所以想问下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analoglib的.lib在哪里呀?我也感觉是您说的这样,但是不知道怎么load进去呢?希望解答
...

请问知道怎么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