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温度曲线头朝下?还有bjt工作温度范围?

楼主(2012-11-07):
带运放的带隙基准,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位为0.7v左右
可是在vdd=1.8V的情况下,普通两级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无法包括0.7v这个范围,怎么办?help

我按照如图结构,tt情况下仿真结果5楼图,和期望的状态是相反的,不知道怎么调了

图中显示bjt工作范围是25-125,那么温度低一点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阿,是不是-25开始,哪位朋友用过阿?

楼主:
这个结构不实用的话能否推荐个结构,文章什么的,只有1个要求VDD=1.8V
vbe二阶参数跟曲线方向有关,可是设计的时候,npn管设计参数只有1个multiplier,其他都是固定好的吧,然后设计电阻,跟npn串联的阻值控制电流,阻值比控制ppm
这样子的话感觉就无法把曲线调成朝上的了,(为了做论文,真是没有办法阿),我觉得应该是工艺的问题,和设计参数应该没有关系?

banba的结构调整R3阻值的话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今天把R3调高了,期望能得到大约1.2V的Vref,结果如下

1.2v的电压曲线就非常正常了,经微调后,ppm可以达到65左右

网友:
PMOS输入对管应该能支持VCM=0.7V吧,指标上Vos也很重要。
FYI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我今天用lvtpmos差分对管勉强可以工作了。。不知道仿真corner会不会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用的电阻都是rhr1k的电阻,参数如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的rhr1k的原因阿(温度系数是负的),还是因为电路设计不对

网友:
建议加入trimming的结构,要不然很难做准

网友:
1. 参考相同电流密度下的Vbe曲线,Vbe二阶温度系数的正负决定了曲线开口方向。
2. 如果怀疑电阻TC的影响,建议换成理想电阻。

网友:
电源电压1.8V的话,没必要用lvt的器件。普通期间就行了。

网友:
如果电源1.2V以下,才考虑lvt m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trimming应该是电路完成之后的工作吧,不太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3q,多谢指点,准备按照你给的方法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0.5um的工艺,vthp0几乎等于1v,所以感觉普通的pmos电压裕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全部换成理想电阻仿真,还是如图朝下的结果

虽然你说的vbe二阶参数跟曲线方向有关,可是设计的时候,npn管设计参数只有1个multiplier,其他都是固定好的吧,然后设计电阻,跟npn串联的阻值控制电流,阻值比控制ppm
这样子的话感觉就无法把曲线调成朝上的了,(为了做论文,真是没有办法阿),我觉得应该是工艺的问题,和设计参数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从公式推导来看,调整bjt的面积比是可以改变温度曲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VBE的二阶系数(或更高阶)就是由工艺决定的。如果不是工程,加个上凸的曲率补偿就可以搞定ppm了。

网友:
凹函数嘛,这个跟工艺有关吧

网友:
是不是NPN用的是2X2的啦?试试5X5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1.你把那两个51.42K的电阻换成几个串联,从抽头来出来给放大器就解决输入共模的问题了
2.仿个Vbe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吧,求2次导数看看。

网友:
碰到过,应该正常,和工艺有关。或者用理想电阻试试看

网友:
与电阻温度系数不该有关系。改改BJT电流密度,看看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E:

3q,cmos工艺bjt面积是固定的,qvp5,10,20可选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你是什么工艺,我这是csmc 0.5um的,只有pnp管 qvp5,10,20

楼主:
   1.放大器的输入共模电压是由vbe决定的吧,所以大概是0.6~0.7v??我用了低阈值mos暂时解决了
    这个是求了2次导数的曲线,随着温度的变化,这个值有正有负,求导是用了deriv(deriv(vbe)),请问这个值是否是正的就对应凸曲线,负的对应凹的?
还有一张图,这个是工艺中bjt的工作范围,  ,25c~125c

楼主:
回复 网友G:

改电流密度的意思是改变pnp管的偏置电流吗?通过调整和pnp管串联的阻值?

网友:
温度范围确实有点奇怪,到不是说低于25就不工作了。如果不是笔误,那就是model建的比较弱,低于25模型精度无法保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1.我的意思是比如vbe是0.7,那么你用两个大小相等电阻串联,那么你从两个电阻串联的中间点出来的电压就是0.35,放大器的输入端连接这个0.35的地方就可以用pmos输入对管解决了。
    2.看了你的曲线在0度以后二阶导数就是正的了,那个和你的那个开口向上的曲线是一致的,看来零温度系数点有两个了。

网友:
CSMC 可能会有这个现象的,没问题
model的事情。和你无关

网友:
0.5um 工艺 电压1.8V?

楼主:
回复 网友H:

   3q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明白了,运放确定两个大约0.35v的电位相等,然后通过两个同样阻值的电阻确定bjt管两端的电压吧,vbe二阶系数为正对应了曲线开口朝上吗?其实我后来又仿真了,参数基本无变化,加了个电阻分压,当输出=1.2v或者0.2v的时候,曲线是开口朝下的,也就是期望的曲线。。反而输出大约是0.44v左右的时候,曲线开口朝上,感觉非常奇怪,3楼应该有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影响?只是做做论文,仿真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一段区间内来看,二阶导数为正不就是说明一阶导数是单调增加的么,那么也就是一阶导数开始为负然后为正,那么对于vbe来说就是先下降再上升,换句话说就是开口向上,当然这都是不加delta vbe时的情况,加了delta vbe也就是将一阶导数往正值方向平移了一段距离。可以先弄个一阶导数的图然后把把零温度系数的点也就是一阶导数为0的点通过调电阻之间的比例设置在你要的温度上,这样作为第一次粗算的方法。
再一点就是电源电压变化时你仔细检查一下放大器两端的电压是否相差很多,两路电流的比例是否还是你设置的比例,这些变化都会影响你的温度曲线。再细致一点把问题分析清楚吧

网友:
图有点乱,你可以先仿一些简单的电路图啊,我也正仿带隙基准。

网友:
改变PNP尺寸或改变通过管子的电流或两者的组合。。。

网友:
1.8V电源,输入0.7V用PMOS完全可以啊,即使VTH=0.8V上面的管子Vds还0.3V呢。不要用LVT的,LVT的管子VTH做不准,这样Opamp失调电压很大,BG很在意这个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动电流可以改用不同尺寸BJT,如果不动BJT可以改变串联电阻从而改变流过BJT的电流。因为没有详细的BJT特性曲线和实际工作电流,所以难以知道你的电路电流密度是偏大还是偏小。简单的办法是试试看。如果想搞清楚,需要了解具体BJT特性理想的工作区间,选取合适的工作点,而且了解不同的非理想效应出现时如何影响电路输出,这样在电路输出需要调整时,就可以有的放矢了。。。不过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想要得到“理想”的的带隙参考源,好像一般看到的电路都做不到,通过高阶或(和)曲线补偿可以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J:

3q,vthp0=0.998v左右,感觉不够了,这个主要为了论文,所以就不太管那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明白了,不过标准cmos工艺的话,bjt管的尺寸应该是变不了的吧,还有bjt特性曲线好像不给,只给了vnpn的曲线特性,你说的思路我想应该明白了,细致的分析每一个地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所用工艺如何,管子一般不能随便取,但会有几个固定尺寸可选,如2x2,5x5或10x10。
带隙参考源设计本身不难,但是个细活,做得好却应该说是非常的难。。。

网友:
应该在vp vn 加上两个相同大小的电阻到mc2 和 mc3,共模提高 对input pair offset 有利。因为目标是vp=vn
如果共模提高,input pair 的offset 反映到vp vn会下降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真能做好一个带隙参考源,解决目前设计中的难以避免的高阶效应,应该可以达到博士水平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