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三端电阻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11-07):
在Candence的analog库中没有三端电阻,但有些工艺提供的是三端电阻,请问如何建一个三端电阻的syboml呢?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pdk呢?

楼主:
请问PDK是由那方提供的软件呢?EDA厂商还是Froudry啊?在哪可以找到资源呢?谢谢!

网友:
第三端类似于一个最低电压端或者最高电源端。例如poly电阻,第三端接地,从物理上看,电阻会有很少的漏电和寄生电容到第三端。pdk里面一般会有自带的库。自带的库里面就有这些元件。如果要自己建模型的话,不是很推荐。

网友:
根据LAYOUT的需要,可以用PDK里面的三端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2021-03-10):
很多PDK中的电阻模型不能修改,我想知道如何新建可以修改模型的三端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