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位加法器 用hdl描述还是用ipcore 的加法器好(速度和面积)

楼主(2012-11-08):
spartan-6 32位加法器用hdl描述还是直接用加法器ipcore 的好,从面积、速度分两方面分别来说。
用hdl描述的加法器性能(面积、速率)如何?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吗
加法器ipcore不是人用hdl描述的吗

楼主:
ise 有几个加法器IP core 实现,生成时可选。
这些core是专门实现,应该是用门级描述的。
我是想了解这些加法core的性能和用HDL直接"c<=a+b"这种行为级描述相比性能如何。

网友:
其实你如果能深入到器件查找表,寄存器结构的程度,还是自己写比较好,这样无论速度还是面积都不错的,不错也就失去了可移植性;不然还是用普通的hdl来写。
ipcore应该可以针对每个器件特别优化,但是估计换了器件也要重做,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用IP核在速度上很优,但是占用的资源多,最好还是自己写,然后进行相应的时序约束

网友:
一般IP都是最优化的HDL,如果没有提供了面积和速度选项,则折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