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ibeline需要接版图中的地线,还是悬空?

楼主(2012-11-08):
请问一下,scibeline需要接版图中的地线,还是悬空?谢谢!

网友:
接最低电位

网友:
scibe line和seal ring是不一样的东西,别弄混了.

网友:
scribe line是划片槽 我们只要加sealring就行了

网友:
scribe line是划片槽 是裸芯和裸芯之间的空间,不存在客户制作的图形,所以没有接地一说。楼主说的应该是sealring,芯片外围的一圈围墙,主要是起到保护芯片内部电路的作用(防止切割的时候水汽进入内部版图),是要接最低电位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接地。

网友:
scribe line是代工厂的事,版图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