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时钟设置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

楼主(2012-11-08):
时钟信号clk1和clk2是异步的,input1_1,input1_2是设计的输入端口,由时钟clk1处理;input2_1,input2_2也是设计的输入端口,由时钟clk2处理。output1_1,output1_2是设计的输出端口,由clk1控制输出;output2_1,ouput2_2也是设计的输出端口,由clk2控制输出。那么在DC或PT加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时序约束时需要注意什么,下面的约束对吗?
set_input_delay 1.0 -clock clk1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 "clk1 input2_1 input2_2"]]
set_input_delay 1.0 -clock clk2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 "clk2 input1_1 input1_2"]]
set_output_delay 2.0 -clock clk1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outputs] [get_port "output2_1 output2_2"]]
set_output_delay 3.0 -clock clk2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outputs] [get_port "output1_1 output1_2"]]

网友:
就那么几个port,有写remove_from_collection 的功夫,还不如直接写port名字,简单又直接

楼主(2012-12-12):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很多PORTS,那该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