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在place过程中crash,请问怎么回事?急!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11-08):
之前工具一直用的好好的,但最近却发生这个问题了。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见过,没搞明白是何原因,有时突然就好了

网友:
换个路径再跑跑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感觉有时是因为某些条件(如约束)过于严苛,而设计还差很远,造成优化时运算量过大,而导致崩掉。

可以试试把你的一些条件设置得合理些,floor plan摆得好些,bound和blockage等(如果有的话)摆得松些。

楼主:
我现在拿我已经都跑过的数据,重新跑一下也是这个问题。应该跟约束没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台服务器节点试试?
    不行的话,换个icc版本试试?

网友:
我以前用Design Compiler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是换了个版本重新安装了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