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LDO的PSRR、环路稳定性

楼主(2012-11-08):
典型两级运放、PMOS传输管构成的LDO,用hspice仿真LDO的PSRR以及环路稳定性,SPCICE语句怎样写啊,各位大侠?环路我用LSTB放出来了,感觉没有问题,但PSRR没办法啊。。。

网友(2013-03-20):
环路我用LSTB放出来了,感觉没有问题,但PSRR没办法啊。。。

不好意思,顺便问下,环路用HSPICE怎么仿真??

网友:
PSRR:在电源上加AC=1电压源

网友(2013-09-03):
是不是用个measure 语句啊?求大神出来指导一下

网友:
.lstb mode=single vsource=xi0.vstb
.ac dec 10 1 1000meg
.measure ac LG max lstb(db)
.measure ac GBW when lstb(db) = 0
.measure ac PM find lstb(phase) when lstb(db) = 0
.measure ac PSRR_10khz find vdb(vout) at = 10k
记得power上加ac源,自己设置仿真和测量频率参量

网友:
vsource=xi0.vstb
=> 插在迴路那邊??  OPA  input V+ 嗎?

网友(2013-10-08):
感謝您,受益良多
用自己的電路試試看

网友:
嗯,受教了,谢谢!

网友(2014-07-08):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解释下.lstb仿真的设置吗
    主要是vsource后的解释

网友(2014-10-09):
回复 网友B:

    插在你要断环的地方,加一个vsrc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de是指单端还是差分,vsource后面加你插入的源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