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Spectre仿真,这个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8):
Run出现了以下错误,很多行,不知怎么回事,请教达人。。叩谢!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SFE-874):"input.scs" 16: Unexpected colon":".  Expected end of file or end of line.

楼主:
顶一下,别沉下去了

网友:
网表的语法有问题,看看16行是不是多了个冒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有很多这个错误,16是我举得例子。。。
下面接着是17、18、19.。。

网友:
如果不是你的模型文件(.scs)的问题,那就有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
你看一下scs文件的的开头说明,看看该scs文件的test 环境,如果测试环境中说的是spectre6.1,而你使用的是IC5141中自带的spectre,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你说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安装MMSIM6.1以上的软件,这样就可以正常仿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是半路出现的问题,之前仿真的没有问题,在corner仿真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2014-07-09):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检查下model文件,看是不是里边有错误。不用的标点符号没有注释掉啊。

网友C(2020-12-29):
楼主,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之前仿真没问题,现在忽然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D(2021-03-02):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之前仿真没问题,现在忽然出现这个问题的 ...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大佬们找到了原因吗

网友(2021-06-01):
引用 网友D: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大佬们找到了原因吗

想问下 怎么解决

网友(2022-06-08):
怎么解决呀    有人知道吗

网友(2022-10-19):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一个DC电源的“DC voltage”设置成了“V08 m V”,把“V08”作为V的变量跑PVT,然后出的这个问题;把单位“mV”改成“V”就能正常运行了。
在log找到error提示的问题所在行的描述,描述虽然没直接说错误的原因,但是锁定到了这个DC器件,供参考。

网友(2023-03-03):
提供一个参考
我点入《《《input.scs"72":~》》》,点击“72”看到标亮了我的一行代码“port1.....num=”,然后我给port的参数num给了值,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2023-11-22):
我发现~等符号在spectre提出的网表里会变成:并且报错不识别,有可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