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DO调整管尺寸如何计算?

楼主(2012-11-08):
是要power管保持在饱和区,并且在最小dropout电压下能输出最大电流吗?
还是在线性区也可以?

网友:
定义好dropout 以及最大负载电流,然后根据饱和区的电流公式计算

网友:
能,不可以。使用大的size小的过驱动电压。

网友:
要看你dropout、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的要求,后二者随着你的管子尺寸增加会有所增加,但不能无限增加尺寸。还有管子尺寸越大,电容越大,可能给系统引入新的极点,这个要慢慢调,再用stb仿真测稳定性。输出再加入瞬态电流源看你的负载调整率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我算了一下我的管子在饱和区100MA,宽长比10万,吓死我了正常吗??

网友(2012-12-08):
如果你的漏失电压很低的话!这个还好吧!

网友:
是啊,我上回做了个20W比例的

网友:
但问题是,如果使用线性区来工作,那w/l就可以大大减少,而且这所带来的是PMOS的那个寄生电容减少,次极点可以往高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