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电路的反向设计

楼主(2012-11-08):
群里有没有做过数字电路反向的高手,迫于老板的淫威,小弟不得不接触这个题目,请问如何根据选定工作区域的照片确定数字单元的类型(DFF/INV/CLKINV/ADD/AND/OR/NAND等)及该单元的尺寸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Analog/RF的反向设计还好点,数字IC的反向设计基本不靠谱。你最好向你老板反映下,这个不好实现的。
  当然,真要做的话那就是去一个个量管子的尺寸,得到基本的schematic, 再根据这个schematic去推断电路实现的功能。INV, NAND这些其实一看就明白了。但是电路的功能不好去推断的。

网友B:
这个嘛!你需要在照片上把基本单元的图片识别出来,然后建立成库,所有的库都需要你自己手动建立,建立好了之后,使用这些库,软件会根据你设定的相似度来自动帮你识别你的单元。。。但是这个嘛!有些单元本来差别就比较小,所以也有可能识别错误,你最后还需要复查。。。呵呵。。。过程大概就这样了。。。

网友C(2022-10-27):
引用 网友A:
Analog/RF的反向设计还好点,数字IC的反向设计基本不靠谱。你最好向你老板反映下,这个不好实现的。
  当然 ...

为什么很难推断电路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很难推断电路的功能?

数字门电路很大,连接关系比较复杂,不好推断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数字门电路很大,连接关系比较复杂,不好推断吧

不好说,这个就得分架构,是ASIC还是MCU型,如果是ASIC,就比较考验功力,如果是MCU就好很多了。

网友(2023-01-09):
可以找芯愿景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E:
不好说,这个就得分架构,是ASIC还是MCU型,如果是ASIC,就比较考验功力,如果是MCU就好很多了。 ...

请教一下,MCU为啥好很多?

网友(2025-05-31):
引用 网友B:
这个嘛!你需要在照片上把基本单元的图片识别出来,然后建立成库,所有的库都需要你自己手动建立,建立好了 ...

请问您说的识别这些不同图案基本单元cell的软件是什么,我觉得我很需要,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