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老是弹出"No objects selected"的warning

楼主(2012-11-08):
我的ADS老是弹出“No objects selected”的warning,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让这个不要显示吗?

打开一个project会弹出,打开一个原理图会弹出,在原理图里面按住鼠标左键随便拖拖只要不选中东西都会弹出,不厌其烦啊

ADS版本是2009U1,系统为WIN 7 x64。

楼主:
慢慢等回复

网友:
习惯就好,可以按esc键

网友:
不要理他   請按ESC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你用鼠标左键用习惯了吧,你老是按得问题

楼主(2012-12-27):
谢谢各位的关注。最近用学校的2011版本了,不再纠结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

网友(2013-03-08):
你一定开启了金山词霸中的划词翻译!或者开启了其他一些翻译软件!你关掉一些软件看看是哪个在捣乱。我的是开启了金山词霸划词翻译功能。

网友:
楼主,我也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13-06-01):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解决,因为把有道词典设置成划词显示,关掉后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2016-03-16):
回复 网友A:

   大神啊,已解决

网友:
我也是开了有道取词,回头关了试试,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6-08-16):
关闭了有道的划词显示之后真的没有出现这个对话框了 大神就是厉害呀

网友(2016-11-29):
赞,果然是,我关闭了有道就好了

网友(2017-03-27):
我在利用smith smart utility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按了按es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