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已解决]为什么是在ROUTING后修hold ?

楼主(2012-11-08):
一般的后端流程都是在ROUTING前只修SETUP,hold留到ROUTING后修。原因呢,是因为HOLD在Routing前不准确。我一直很好奇,既然Hold不准确,难道SETUP就准确了么?

网友:
route前应该都不准确吧,是不是因为hold的路径修起来很简单的原因,如果route之前修hold可能会产生新的setup,而我们修setup的时候还是要对路径仔细分析的,也就是说修setup比hold更麻烦些,route之后一个脚本基本可以hold搞定,setup却还是要仔细的去定位问题。个人看法

楼主:
我觉得不对啊,ROUTING后修HOLD也可能会引起SETUP VIOLATION啊。
而且HOLD和SETUP应该是同一个级别的啊,我觉得可能的原因就是HOLD好修,所以放到最后修。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ROUTING后修HOLD会特别小心的,每插一些buffer都要保证不会矫枉过正的。
而且最好是调用pt的时序结果来修hold。

最后,考虑到各种裕量的情况下。投片之前hold是一定要修干净的,而setup可以留一些。
因为:
hold不满足=>芯片是一块石头
setup不满足=>芯片频率低一些

网友:
route之前setup尚不确定, 不宜修hold

楼主:
知道啦。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