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C-DC开关电源中,双模式切换的问题。。。比较有趣的,速度来围观。

楼主(2012-11-08):
在便携式电子产品中,为了保持满载的高效率。。。
一般都是设计为在轻载时用ECO 模式 或者 PFM 模式,
在重载时则为定频PWM 模式。

那么,在重载时,只有PWM环路工作,而PFM环路可以
全部关闭。在轻载时,只有PFM环路工作,而PWM环路
全部关闭。这里,尤其是在轻载时,为了减小静态电流,
PWM环路的所有电路最好都是处于关闭状态,这样的话
,PFM轻载模式时,电路的整体静态电流可以做的非常
小。比如,像TI的一些芯片静态电流只有15uA(So
Small,MY GOD!)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轻载向重载转换
的时候,由于PFM模式时,整个PWM环路是处于关闭状
态的。而当从PFM切换到PWM时候,PWM整个环路的
建立需要一定的恢复时间(一般是1.5us的量级)。所以,
在设计时,在这段恢复时间内如何处理?
如果是从一个非常小的负载跳变到满载的情况,由于
轻载PFM模式运行时,电感的最大输出能力其实是被限定
住的(此限定电流也不足以提供满载的能量输出)。所以
在此段恢复时间内,输出电压降一直下降。尤其是对于
一个非常小的输出电容(比如2.2uF)的时候,输出电压
降下降非常大,可能超过300mV!
设计中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也就是如何避免在恢复时间
内的输出电压下降问题?

网友:
能不能选择轻负载静态电流低的pwm芯片,电路也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保持PWM环路工作,静态电流不大可能低于100uA的量级。。。

网友:
我的做法是PFM时不关PWM的EA环路,两个模式切换的时候会恢复快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这样做,在PFM的静态电流有多大?
应该超过100uA了吧

网友:
我做过一个,PFM时40uA,可以很快切换到PWM模式下

网友:
这的确是个问题,如果PFM环路和PWM环路完全分开,的确会发现切换不是很平滑的现象。
可以复用EA,静态电流并不大,我们做过一个,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