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的设置问题!!!【急】

楼主(2012-11-08):
我现在的库里面D_cell的lib和IO的lib里面的operating_conditions名字不一样;
但是好像又不能设置两个operating_conditions 怎么办呢?

网友:
用std.cell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IO库里面也分slow lib,fast lib,typical lib;
   这个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你是做什么啊不能设置两个operating_conditions,什么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PT,我也试着用两个但是会出错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 condition1 condition2}   这样会报错

      工具会把condition1 condition2当做一个整体

楼主:
但是我看ug上面说condition这个参数是list类型的,应该是可以识别多个condition的呀!

我上面写工具怎么会不认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每个pt对应一个op_cond吧,需要多个pt来分析。

网友: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先设一个全局的
然后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object_list 单独设置IO的

网友(2015-03-17):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1.7版本:
[-analysis_type bc_wc | on_chip_variation]
2.0版本:
[-analysis_typeanalysis_type]
这个所指的是什么啊!求问

网友:
ocv模式,就设一个好了, 讲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