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又是比较器--大家见过这个SAR—ADC中的钟控比较器吗?

楼主(2012-11-08):
又是比较器--大家见过这个SAR—ADC中的动态比较器吗?大家讨论讨论,分析一下原理,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结构是不是很常见啊?以前没接触过离散的比较器...

网友:
感觉你传的都挺有意思的。但这个看不懂,感觉像数字电路。

网友(2013-01-04):
回复 网友A:

这是多级AC couple级联的比较器,比较特别是用反相器作为放大器,并具有offset cancellation的功能

网友(2014-06-29):
看拉扎维的老ADC书经营方针。一般来说闪存型ADC采用这种比较这样看闪速ADC部分。

网友(2017-12-07):
又是比较器--大家见过这个SAR—ADC中的钟控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