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消除LCVCO的尾电流噪声

楼主(2012-11-08):
设计了PMOS管子的LCVCO,尾电流采用PMOS管子下接一个小电阻(估计是限制电流作用),仿真的时候发现小电阻的噪声贡献超过50%,如何消除该电阻的噪声贡献?

网友:
把这个电阻去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了怎么控制电流啊,去掉后电流狂大

网友:
能贴个图吗?  问问题 要先把问题反应清楚   弄个图 标个圈圈

网友:
请教下,仿真时具体怎么看电路中各器件对噪声的贡献,求指导~

网友:
串联个电感,我想

网友:
共模点与地之间加上LC tank,谐振在2f0处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参考abidi 2002年左右发在jssc上的文章。

网友:
加LC?现实中用吗??是否理论而已??并个电容是否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并列电容试了下没有大用,

    取大的宽长比例的电阻,可以减小噪声,不过此时采用的电阻是18*30um*100um,感觉电阻太大了,也不能够实用啊

网友:
gm*rs>>1时,源极电阻rs的噪声可以近似和栅极电阻rg直接相加。等效成pmos的栅噪声电压4kT(rs+rg)。可以看看sansen的书,讲噪声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