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bump上的pin assigne 的问题

楼主(2012-11-08):
封装用encounter给我吐了个bump 的 def

我用icc读了发现bump和port间没有连接关系

查看了下bump的pin 发现没有net name

但是def中有bump pin assigned 的信息

请问下是def的语法问题还是在做的时候哪方面没注意到。

补充下,encounter的  吐出def的各个版本都试过了,没得到解决。

bump是定制的,我做成宏单元的时候已经把bump属性改成 flip chip bump 了

但链库完了之后移动bump 发现icc报error  , there is an inconsistency with regards to cover/bump cover
cell type between cell instance 2969 and its master (MWDC-204)

楼主:
跪求大神指导,重启icc之后erro消失了,估计是我重新刷了mw与内存的mw冲突了

网友:
你可以把BUMP做成FRAM CELL读到ICC里吧

楼主:
已经解决,写脚本换成aif文件

网友(2017-08-05):
回复 网友A:

     how to hand place IO pad cells in ICC design planning,I tried reading in the design.DEF with pre-defined locations in component section
but did not work

please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