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金属线过细的问题。

楼主(2012-11-08):
如果1mA的电流只走了0.2um宽的金属线,会出现啥情况呀?我流片发现3mA的电流流过0.25um的线都没事呀??是不是说金属线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问题?还请有经验的大师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高电流密度下,电迁移会导致互联线断开

网友:
交流没事,直流而且是长时间一直有直流,会有点问题

网友:
3mA是平均电流吗?就算是平均电流第一次测试通过也不代表可以,因为寿命很是问题。然后还要看你的金属线的长度。总的来说就是I^2*R是金属上的功率,金属寄生R大,同时电流很大,产生大量的热使芯片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