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EDI里面si的一些命令具体含义

楼主(2012-11-08):
setSIMode –insCeltICPreTcl {set_parm gtol 0.01; set_virtual_attacker –factor
0 –gtol 0.03}
   求大括号里面的具体含义。

网友:
到celtic的manual里面找

网友:
Changes the default environment variable values to the specified values. Use the following format to specify the variable values:
{set_parm variable1 value ; \
set_parm variable2 value ; \
set_parm variable3 value ;}
Alternatively, you can specify a Tcl file that contains a list of variables. For example,
-insCeltICPreTcl {source directory_path /file_name .tcl}
Note: If you specify a file, you must specify the absolute path to where the file is located.
The file should contain variable information in the following format:
set_parm variable1 value
set_parm variable2 value
set_parm variable3 valu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The settings specified with this parameter override the settings that you would have previously set using this parameter.
The -deltaDelayThreshold parameter overrides the delay threshold for noise-on-delay analysis specified using the set_thresh (CeltIC NDC command) within the - insCeltICPreTcl parameter.
The set_thresh -glitch_peak (CeltIC NDC command) within the -insCeltICPreTcl parameter will not be honored, and you should use only the - analyzeNoiseThreshold parameter to specify the glitch threshol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看过了,但是那3个变量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没有celtic的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