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MSP430UIF驱动说明

楼主(2012-11-08):
接上USB线后会出现,找到新的硬件向导框,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
(1) 点下一步,点浏览选择路径430/drivers/TIUSBFET/winxp,(如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4.0\430\drivers\TIUSBFET\WinXP)点下一步安装,中间会有报警,点仍然继续,430UIF驱动安装完毕!
别急!这只进行一般,此时系统会继续弹出找到硬件向导重复(1)进行第二次驱动安装,安装完毕后,这时在硬件管理器的端口和多串口卡里面都会出现MSP-FET430UIFxxxxxxxxxx,且前面没有叹号,表示驱动安装成功,下载线可以使用了。
安装驱动的过程中如果遇到过不能驱动的情况 就是有一项驱动前面有叹号驱动失败,这就和电脑系统有关系了,可能是冲突或其他原因,建议换台电脑试,或者说明系统有问题,就需要重装系统了。
驱动完了后要在 先建一个工程 然后工程右键选OPTIONS 在FET DEBUGGER里面选择TI USB FET 这样就选择了USB下载器。
3.21以上的IAR才支持TIUSB的下载器,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OK了。
现在该USB430UIF只支持 IAR4.11B 或以上版本!
如果你现在使用的EW430不是 IAR4.11B 的版本,请将以前的版本卸载,然后安装EW430 IAR4.11B 版本,该版本软件安装程序位于光盘I:\仿真器资料\IAR411B下。

网友:
Thanks, it fixed my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