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的vth为负值,怎样做ESD防静电呢?

楼主(2012-11-08):
Nmos的vth为负值,怎样做ESD防静电呢?

网友:
lz做的什么process,常规cmos工艺的常规nmos管都是+vth啊。。。
难道是耗尽管?

楼主:
是啊,以前的Vth都是正的,ESD可以串接几个二极管,现在Vth为负值了,不好做了。

网友:
Vth为负的话,也就是说正常的电路电压有负值?那么难点应该在于怎样使ESD器件在电路正常情况下不导通,使用二极管的确行不通,可以尝试使用背靠背的二极管、双向SCR或者NPPN的TVS器件,大概思路就是采用双向导通的器件。不过不知道你用的工艺是啥样的,做出的这些器件能不能满足设计窗口也难说。

楼主:
是啊,GD短接成二极管的话,就直接导通了,背靠背的GD二极管也是不行的。我看了课本上的几种ESD的设计结构,都不适用在Vth为负值的情况。
我们工艺搞什么疏剪PEP,乱搞。

网友:
还有PMOS,BJT之类的晶体管吗?
或者用横向PNP,横向NPN,但需要确认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