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altera的片子很久了,一直有个疑问

楼主(2012-11-08):
用altera的片子很久了,一直有个疑问
关于逻辑分析仪的,有的信号输出不正常,在外部用示波器看。但是加到signaltap后 就正常了。还有的时候。输出结果不对。把某个信号加到stp后,整个时序都满足了,结果也正确了,一直很费解。我知道加入节点 可以加大延时,某种程度上有时候可以加大了slack

网友:
请进行完整的时序分析,多谢。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你的timing constrain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
3楼正解   anyway, I don't believe in stp because it sometimes gives diffrent waves upon similiar con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