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用tcl对文件进行小幅度修改?

楼主(2012-11-08):
想要对以文件中的内容进行小幅修改,比如对某行注释掉,或者在某个位置插入行。遇到问题是:
脚本执行后,并没有达到期望的结果,但又没报语法错误之类的。然后进行了一些调试,发现在需要进行小幅修改的地方都执行到了,但结果就是没达到效果,这是为什么?
文件open的方式是r+,希望边读的过程中就能进行写的操作(因为不希望读一个文件,在往另一个文件写,同时把小幅修改考虑进去)。
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每次进行修改的地方,要用flush即刻将缓存中的内容写到文件中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方说需要修改的文件叫a
    先写到另外一个文件中b去
    再exec mv b a
    这样不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看在shell提示符下输入:
               perl -p -i.bak -e 's/旧/新/' 文件.txt
这样的话,你的旧文件存为 “文件.txt.bak”,改过的存为“文件.txt ”

参考骆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