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无运放的BANDGAP工业中用的多吗?

楼主(2012-11-09):
有运放的BANDGAP由于运放的失调会使输出不准,无运放的bandgap呢,它的主要缺点是什么?

网友:
无运放的带隙基准应该更加不准吧,要不然传统结构里面的放大器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一般會TRIM

OFFSET 可以被修掉..

网友:
我见过实际产品里面的BAND GAP 用的是无运放的

网友:
有没有运放的在产品中都有的。
听前辈说没运放的在高精度的要求下应用多点。

网友:
作为microchip DM。十二年工作经验,负责任的说pic8的大多数on chip bg 都没有op。但是不意味精度很差.

网友(2013-03-11):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无运放bandgap是通过什么使得那两点电压相等的啊??书上都是直接令他们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