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ializer 设计

楼主(2012-11-09):
大家好,小弟最近要设计一个8:1的serializer,时钟并不是很高差不多200Mbps.我想用CMOS加以实现,不走digital的流程。我查了下,大概需要一个25MHz的时钟,一个200MHz的时钟,另外还需要一个load信号,这个load信号也是25MHz,不过占空比是1/8。小弟想问下大侠这个load信号直接用DFF怎么产生?最好他的pulse能在主时钟即25MHz时钟的下降沿这样能保证在采样的时候数据已经稳定。

假设25MHz 和200MHz时钟已经由PLL提供。

小弟刚接触这些东西,也没有人带,不知道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先谢谢啦。

网友:
load 信号一般是通过200MHz时钟来产生,利用该时钟做一个移位计数器吧,挨个产生计数脉冲,计数脉冲高电平有效,8个计数脉冲刚好是一个周期。

网友:
占空比1/8,用200M的做8级移位寄存再拉个反馈回去?
或者25M的用200M的做出一个delay1个200Mclk的,25M和25Mdelayed再做一个逻辑?

网友:
这个是很低速的datapath,其实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的,可以像楼上的兄弟所说的,采用200MHz的钟通过DFF对25MHz的1/8的钟进行延时,延时出8个tap,然后采用这8个延时的相位差40°的时钟进行serilize就行了最后再采用200MHz的高速钟同步一下就行了。这里最主要的是算好setup time margin和hold time margin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