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测量两个信号上升沿的时间差

楼主(2012-11-09):
RT怎样测量两个信号上升沿的时间差

网友:
首先需要确认:
1. 需要精度多少?
2. 明确了精度以后,就可以选择用什么工具/方法来测?
3. 假如是用一个高速的clock去测,那么只要计数2个上升沿之间有多少个cycle就行了。
4. 假如精度要求不高,那么用电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什么的可能就可以
其他的暂时没想到

楼主:
谢谢 majia123qwe ,
我要测的其中一个信号的频率已经是片上的最高频率,没法用更高的时钟去测之间的周期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