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波器 射频

楼主(2012-11-09):
滤波器的阶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滤波器有一个s域的传输函数,传输函数的阶数就是滤波器的阶数。1/s 这种传输函数是一阶,1/(s^2+1)这种就是二阶。以此类推。

网友:
滤波器的阶数反映了电路中独立的储能元件的个数,比如二阶低通滤波器,电路中一般包括2个独立电容/电感或一个电容一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