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小信号仿真没有增益

楼主(2012-11-09):
我现在在做一个关于下变频器的设计,这个混频器的核心电路的直流工作点是正常的,可是就是没有小信号增益,想问下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输出中频是接个变压器输出的,输出不接变压器的情况下是有增益的,接了变压器就没有增益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由于你提供的信息不够,大概想了一下,增益仿真是有很多细节要考虑的。比如输入Port有没有匹配,匹配会比不匹配(高输入阻抗)的仿真结果低6dB 电压增益,这是port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另外变压器是会改变电压增益的。一般来说,你有可能在输出采用1.414:1的差分转单端的变压器,高阻负载本身不会造成太大的增益变化,但是1.414:1的变压器会带来3dB电压增益衰减。如果你接的是2:1的变压器,那么电压增益会衰减6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