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相位噪声的转换增益怎么仿

楼主(2012-11-09):
大家好,请问VCO的源极电流源的噪声到输出端的相位噪声转换增益怎么仿真?用spectre的相位噪声里的传输函数仿真可以吗?噪声源怎么加?怎么设置噪声源的频率范围?感谢大家的回复和指导!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pnoise仿真设置的下面有一个设置分立噪声源的选项,完了就可以在directform里面看到有各种噪声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