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 sroute 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2-11-09):
调用了一个IP,第三方提供的硬核,X060700A3.lef。倒入设计之后,发现这个IP的一些pin为什么全部放在了这个模块的左下角,都重叠了。我看了这个lef文件,他里面描述的每个pin都在不同的位置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我做sroutede 之后直接出现下面的错误。
Reading "X060700A3.lef.filter" ...
   *ERROR* "X060700A3.lef.filter", line 679: LAYER GATE not defined at or near "GATE"
   *ERROR* "X060700A3.lef.filter", line 680: LAYER not specified at or near "1016.16"
   A total of 2 errors.

X060700A3.lef.filter这个文件好像是个临时文件,跑sroute的时候有,一旦sroute停止了这个文件就消失了。我去看X060700A3.lef的line 679  line 680也没有看出什么毛病来啊。望大家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GATE层在你的tech lef中没有定义,你去查一下。

网友:
如果没有,需要和工艺厂确定

楼主:
哦,谢谢你的回答,查看了lef文件,只有最后的时候用到了它,其他地方也没有定义, 但是M1 M2这些也没有定义,只是在lef文件最后几行使用了他们,问什么M1 M2不会报错? 我看了其他模块的lef没有GATE层,这个GATE层有什么用呢? 我现在是把使用GATE层得语句给删除了就不会报错了,不知道这样处理能行吗?

LAYER GATE ;
RECT 0 0 922.28 1016.16 ;
LAYER M1 ;
RECT 0 0 922.28 1016.16 ;
LAYER M2 ;
RECT 0 0 922.28 101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