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8051 IP 中如何用px_i口和px_o口组成px_io双向口

楼主(2012-11-09):
图中的p2_o和p2_i组成p2_io,输出丁点没问题,只是读时,读回的值好像是p2_o输出的值!?
单片机程序是:

        OE = 1;
        SD = reg;
        AEN = 0;
        CMD = 0;
        IOR = 1;
        IOW = 0;

        AEN = 1;
        IOW = 1;
        printf("read reg op you write: %02bx\r", SD);

        /* read data from reg */
        AEN = 0;
        CMD = 1;
        IOR = 0;
        IOW = 1;

        OE = 0;
        udata = SD;

        AEN = 1;
        IOR = 1;

        printf("read reg op you read: %02bx\r", udata);
//        putchar(udata);

        return udata;
}

两次输出的都是一个值...

那位大神给瞅瞅啊!感激涕零啊

网友:
这个是驱动能力问题。
那个TRI当OEN无效时,确定输出是z吗?也就是低驱动能力输出?
不知道你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实现的?是在PCB上用了个芯片?还是在FPGA或者Asic里实现的?

网友:
mc8051 是标准 8051,功能很烂,看看就好,没有学习的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关注!是在FPGA里实现的,直接用的tri;这种使法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关注!只是问题就在这放着,不是不太好么?

网友:
FPGA部分的代码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部分就是用原理图搭的,生成的代码是:

module mc8051_test(
        clock,
        reset,
        int0_i,
        int1_i,
        t0_i,
        t1_i,
        OE,
        rxd_i,
        p0_i,
        p1_i,
        p3_i,
        rxdwr_o,
        rxd_o,
        txd_o,
        p0_o,
        p1_o,
        p2_io,
        p3_o
);

input        clock;
input        reset;
input        int0_i;
input        int1_i;
input        t0_i;
input        t1_i;
input        OE;
input        rxd_i;
input        [7:0] p0_i;
input        [7:0] p1_i;
input        [7:0] p3_i;
output        rxdwr_o;
output        rxd_o;
output        txd_o;
output        [7:0] p0_o;
output        [7:0] p1_o;
inout        [7:0] p2_io;
output        [7:0] p3_o;

wire        SYNTHESIZED_WIRE_0;
wire        SYNTHESIZED_WIRE_1;
wire        [7:0] SYNTHESIZED_WIRE_2;

mc8051_top        b2v_inst(
        .clk(SYNTHESIZED_WIRE_0),
        .reset(SYNTHESIZED_WIRE_1),
        .all_rxd_i(rxd_i),
        .all_t0_i(t0_i),
        .all_t1_i(t1_i),
        .int0_i(int0_i),
        .int1_i(int1_i),
        .p0_i(p0_i),
        .p1_i(p1_i),
        .p2_i(p2_io),
        .p3_i(p3_i),
        .all_rxd_o(rxd_o),
        .all_rxdwr_o(rxdwr_o),
        .all_txd_o(txd_o),
        .p0_o(p0_o),
        .p1_o(p1_o),
        .p2_o(SYNTHESIZED_WIRE_2),
        .p3_o(p3_o));

assign        SYNTHESIZED_WIRE_1 =  ~reset;

assign        p2_io[7] = OE ? SYNTHESIZED_WIRE_2[7] : 1'bz;
assign        p2_io[6] = OE ? SYNTHESIZED_WIRE_2[6] : 1'bz;
assign        p2_io[5] = OE ? SYNTHESIZED_WIRE_2[5] : 1'bz;
assign        p2_io[4] = OE ? SYNTHESIZED_WIRE_2[4] : 1'bz;
assign        p2_io[3] = OE ? SYNTHESIZED_WIRE_2[3] : 1'bz;
assign        p2_io[2] = OE ? SYNTHESIZED_WIRE_2[2] : 1'bz;
assign        p2_io[1] = OE ? SYNTHESIZED_WIRE_2[1] : 1'bz;
assign        p2_io[0] = OE ? SYNTHESIZED_WIRE_2[0] : 1'bz;

pll        b2v_inst4(
        .inclk0(clock),
        .c0(SYNTHESIZED_WIRE_0));

endmodule

或者,我应该怎样才能将只能输入(p2_i)和只能输出口(p2_o)组装成可输入、可输出口(p2_io)呢?

网友:
从代码来看没有发现问题,你确认当作为输入的时候,OE信号为低电平吗?

假如你提供的代码是真实的,那么当OE=0的时候,P2_io应该就是从外部输入的信号。
                                                OE=1的时候,P2_io应该就是SYNTHESIZED_WIRE_2的信号。
需要注意,当OE=1的时候,外部不能有信号输入,否则可能会把cell打坏的。

会不会cell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