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输入电压的改变问题

楼主(2012-11-09):
FPGA的供电电压是3.3v,我可以人为设置为3.4v吗?
怎么设置?

楼主:
求指点啊

网友:
看看FPGA的PAD说明,只要PAD能够容忍,你用再高一点的电压都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提的问有点歧义。我的意思是,本来FPGA的供电电压是3.3v,我想要设成3.6v。
在FPGA里头能设置吗?怎么设置

网友:
……你是说FPGA输出?这个是不能设的。
你外部改电压,改成3.6V对FPGA输入还可以

网友:
FPGA内部电源管理策略是出厂前固定了的,无法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FPGA输出。。
外部改电压,改成3.6V对FPGA输入怎么实现?我就是要实现它。

我对供电电压的理解:变压器将交流电压降到5v的直流电压接到板子上,在FPGA里有相应的电源管理模块将5v电压降到3.3v。然后这3.3v才是最后应用的电压。如果这个理解没问题的话,感觉电压不能改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有看到别人的paper上有提到,在xilinx的FPGA上设置输入电压值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FPGA能调整输入的电压这个不了解。
我本来以为是通过外部的电源,控制输出一个波形,峰值是3.6V这种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