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无线通信和射频电路的毕业设计选题指教

楼主(2012-11-09):
有关无线通信与射频电路的毕业设计选题指教

TURBO码的编解码系统设计与制作

直接扩频系统的MATLAB仿真分析

码分多址方法在多路监控系统中应用

利用S参数设计一款低噪声放大器

BTS发射机的最大增益设计

S参数方法在宽带放大器设计中应用

切比雪夫带通滤波器的电路实现

用微带线实现带阻滤波器

L型匹配网络的宽带设计方法

蓝牙技术实现2PC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
利用S参数设计一款低噪声放大器
用微带线实现带阻滤波器
切比雪夫带通滤波器的电路实现
这三个都可以用软件仿真,而且如果频率不高(L,S波段),实际做出来的结果和软件仿真结果应该比较接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教,能说说除了这3个其他的吗?还有3个的情况和难度又如何?  望前辈指教~

网友:
其他的没接触过。不好意思。我主要做微波组件的发射部分,也就是俗称的功放部分。
如果是纯粹的设计,只要软件仿真设计结果,不要制作实际的东西的话,这三个差不多。
利用S参数设计一款低噪声放大器
这个看你的具体指标了。比如频率范围,放大器的话还有增益,噪声等等要求。纯粹的仿真还是比较容易交差的。

网友:
S参数方法在宽带放大器设计中应用,这个题目好!既有较深的理论性,有有较好的实践性。理论方面可以学学宽带匹配的知识,实践方面可以实实在在地做一个这样的放大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LNA的会好一些吧,因为业界对这方面的文章还是有很多可以参考的

楼主(2012-12-10):
回复 网友B:

    对于普通本科生来说这个难度大吗,只学过一般的ADS仿真,实际做的话要怎样?恳请前辈指教

网友:
会用ADS做 利用S参数设计一款低噪声放大器 还是很简单的,要是频率不高的话,用LC电路匹配,应该很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