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88)

楼主(2012-11-09):
how many boolean expression can be made from 3 inputs?

给三个输入变量,可以写出多少种不同的逻辑表达式?

(这个真的与后端没什么关系)

难度:1

最近出的都是些校招面试的题目,没什么难度。以后会出些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
是2^(2^3)=256吗?

网友:
不是2^3=8吗?

网友:
三个输入则有2^3=8个基本逻辑态,
然后对这个8个基本逻辑态进行组合,
就是在这个8个基本逻辑态前添系数 0 或者1
就是2^8=256

网友(2013-05-09):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懂您第二步的意思。假设3个输入分别是A,B,C
那么逻辑表达式,也就是A*B*C ,A+B*C....A+B+C一共有2^3=8个
对于非的情况,A B C可以有8种情况(也是2^3)
那最终的总个数不是应该是8x8=64吗?
求解惑!

网友:
我想法和5楼一样。
不知道答案是多少

网友(2013-09-19):
回复 楼主:

需要考虑到,比如A&B&C,  A,B,C 连接的栅极的相对位置?  不过那好像就不叫boolean expression了,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 楼上的朋友说假设三个输入A B C,若只考虑与和或的输入的话,是有A+B+C,A+B*C,A*B*C,A*B+C,A*C+B,A*(B+C),B*(A+C),C*(A+B)8种情况??不知道考不考虑异或展开的情况呢??

网友:
求解惑啊

网友(2019-10-28):
有正确答案吗?

网友:
第一反应是8,不懂为什么是256

网友(2022-03-06):
4楼是对的,用卡诺图可以方便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