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ii无法生成sof文件,pof文件存在

楼主(2012-11-09):
Info: Command: quartus_eda --read_settings_files=on --write_settings_files=off counter -c counter
Warning: Can't generate output files. Specify command-line options to generate output files, or update EDA tool settings using GUI or Tcl script.
跟软件破解关系不大,因为之前可以正常使用,修改器件型号也没用。就是没有sof文件!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就是生成不了 sof 和pof文件。11月6号之前都是可以的。
我用的是quartus ii 8.1 俊龙科技版本

网友:
bueno y fenomenal programa de todos los dias

网友(2012-12-25):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3-12-31):
只生成pof文件,不能生成sof文件,这是啥原因啊,可以更改过来吗

网友(2014-05-05):
我用的quartus 11.0也有同样问题,器件是EPM系列的cpld,是不是和器件有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4-07-12):
知道的人說一下吧, 我也有此困擾.

网友:
帮顶,不清楚这问题。。。

网友:
我用的13.0的  如果用Cyclone II的器件  就能生成sof   但是我的开发板是Cyclone V soc的   不能生成sof  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帮助。。。。

网友(2014-08-22):
我也遇到了,,发现是软件没有破解。事实上我之前破解过,但是license好像自己定位到modelsim的license上去了,所以处于试用版状态,这样编译的时候没有产生sof文件。大家可以试一试~!~

网友:
没遇到过都能正常生成sof
然后转成pof

网友(2015-07-14):
遇到同样问题,求license

网友:
我记得新建工程的话,是默认有sof的就是JTAG下载方式那种,不行的话你新建一个工程吧,如果工程不大的话。

网友(2016-12-14):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同一个问题,我用的是Cylone V
不知道为啥出现这个问题,我用Cyclone IV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8-01-24):
为什么我的FPGA开发板CYCLONE IV系列,已经生成可用的license文件了,但是就是不能生成.sof文件。每次打开文件时还是提示在evaluation mode 不能生成compilatio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