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TA控制器

楼主(2012-11-09):
我现在想用SATA协议实现一个固态硬盘控制器,是否只需要用FPGA实现SATA协议和flash控制器即可。
还有SATA协议分主机和设备两部分,如果我编写设备部分的话,主机端的怎么办?
我看现在的PC系统和主板都带有SATA接口和驱动,是否只要把写好的控制器连接PC即可,不需要关心主机端的SATA协议部分?
求高人指点啊

附件是一些资料

Improving performance and lifetime of solid-state drives.pdf

IEEE上的文章

后缀名改为kdh即可

网友:
没有做过直接用FPGA转SATA接口的,SATA没有PHY的吗?FPGA能提供这个PHY?
我之前的做法是用SATA->PATA的转接芯片,PATA端接FPGA,FPGA接PC可以用USB或者UART作为控制端口。

硬盘->SATA转PATA芯片->FPGA->PC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可以实现PHY,用开发板集成的高速串行收发器GTX就行。
还有你实现的是硬盘阵列(达到高速,大容量目的)么?
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流程啊:硬盘->SATA转PATA芯片->FPGA->PC,直接硬盘->PC不行么,还是说这里的硬盘指单纯的的存储器,没有控制电路和接口协议实现电路?
另外如果FPGA接PC用USB或者UART作为控制端口,不需要驱动之类的东西么

网友:
FPGA<->PC只是为了控制用的,数据是从其他源到FPGA,然后到硬盘。
FPGA和PC间需要用MAX232或者CY7C68013A做转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所设计的数字电路是用来和PC一起控制数据从硬盘到数据源之间的传输么,如图所示

网友:
不对,应该是
数据源 -> FPGA <-> 硬盘
                 ^控制信号
                  V
                 P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谢谢了

网友:
看看啊 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想做的是硬盘控制器,就是  FLASH存储芯片->fpga电路->pc, FPGA电路就是芯片控制器电路加SATA协议的实现部分,我能直接把FPGA通过SATA接口连到PC上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的,但是只能实现硬盘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我最近有点忙,没上网,已经开始尝试了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2012-12-27):
thanks for that info ..i need a sataii core

网友(2013-02-17):
怎么不更新了

网友:
帮顶顶看,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2017-01-02):
当然可以

网友(2017-02-18):
最终能搞出来没有?

网友:
正式所需的

网友(2017-08-14):
回复 楼主:

     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