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irtex-5功耗

楼主(2012-11-09):
大家好!
公司用XC5VLX155芯片搭建验证平台,发现其内核电压引脚VCCINT与地之间的电阻很小(几欧到十几欧),查阅其电特性文档,静态电流竟然有2A多,请问这正常吗?

如果电流就是这么大,应该用何种电源芯片供电呢?

谢谢!

参考文档: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data_sheets/ds202.pdf,table-4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data_sheets/ds202.pdf,Table-4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data_sheets/ds202.pdf,Table-4

网友:
讲详细一点吧。可能是电源没有接对。

网友:
手册说是那么多,就是那么多。你是核心电流的吗。呵呵。找个大的开关电源供电即可

网友:
真的没有关注过电流大小,不过手册上的数据应该没什么问题,换个大电源吧,反正验证平台又不用考虑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电流就是这么大,我是按照以前spartan系列的电源设计,没考虑这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是1V的核心电源,现在想来明白了为什么以前看到的FPGA上有风扇~   性能和功耗是矛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数据没错,正准备换电源。

网友(2015-06-02):
内核电压VCCINT怎么用外部的电源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