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经典的5段流水线的第3级计算出的地址是物理地址吗?

楼主(2012-11-09):
一条指令执行过程分为以下5个周期:1.取指令周期
2.指令译码/读寄存器周期
3.执行/有效地址计算周期
4.存储器访问/分支完成周期
5.写回周期

请问3.里面说的有效地址就是存储器的物理地址吗?
请指点。

网友:
我印象中CPU不管是PC里还是EX后的应该都是虚拟地址吧,通过MMU或者TLB转换成物理地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
The answer is NO.

网友:
第三级的意思是通过“逻辑地址”计算得“到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