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5段流水线的第3级计算出的地址是物理地址吗?

楼主(2012-11-09):
一个经典的5段RISC流水线:
一条指令执行过程分为以下5个周期:1.取指令周期
2.指令译码/读寄存器周期
3.执行/有效地址计算周期
4.存储器访问/分支完成周期
5.写回周期

请问3.里面说的有效地址就是存储器的物理地址吗?
请指点。

网友:
有效地址一般指的是虚拟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是不太明白。
先不说“有效地址”这个名词吧。就说流水线第三个周期计算出来的地址吧。这个地址是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呢?
如果是虚拟地址又是在什么时候转化成物理地址,供第四周期的存储器访问呢?

网友:
不懂lz想问什么...
讨论虚拟不虚拟没有什么意义吧。流水线是数据通路,虚拟地址在内存架构。
第三级流水线就是去读内存,如果你的内存架构里面支持虚拟地址,那么自然送出去的是虚拟地址。

网友:
要看你的系统的cache是逻辑地址还是物理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明白了。如果没有mmu那么送出去的就是物理地址,如果有mmu,送出去的就是虚拟地址吧?

网友:
应该是虚地址吧,这样才会是每个进程专用,如果是物理地址的话,那几个进程的地址就会混合了
虚地址在TLB中完成到实地址的转换,TLB是OS管理的,每次进程切换时OS都会加载相应进程的私有TLB

当然如果机器里只有一个进程,那么tlb就只有一个了,不需要每次更换

网友:
mmu在cache的前面还是后面,建议看《cache与多核处理器》里面对这个问题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理解错了,CPU里跑的是逻辑地址(如果有MMU),CACHE里的索引根据MMU的位置分为逻辑CACHE和物理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