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选型

楼主(2012-11-09):
选型FPGA,哪些参数是关键的,大家讨论一下,讲详细一些最好。

网友:
等待大侠解释。呵呵

网友: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的设计!!

网友:
范围太大了。不过建议在Xilinx 与Altera之间选择。Xilinx偏中高端,Altera偏中低端。(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我觉得主要以下几点:
1. 规模。你的设计需要的资源是哪些?如果在需要的资源确定的情况下。如果是做产品,那么选用的FPGA越便宜越好;如果是芯片验证,那么用能够承受的最贵的FPGA!
2. Port电压范围以及bank分布。有很多设计,外围电路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比如SDRAM常用2.5V电压,但是MAX232什么的又是用的5V或者3.3v的电压。所以,你需要考虑外围器件有哪些?哪些电压相同的器件要放一个bank里?总共需要几个bank?
3. clock输入。你总共需要几个clock输入源?一般来说,clock输入是要连在特定的clock输入端的。如果你的clock质量要求不高,那么放在普通的IO口也马马虎虎可以。
4. 某些特定的PORT,比如有一些差分输入或者输出的成对信号,需要连在_p,_n的PORT上
5. 是否需要使用一些xilinx/altera提供的特殊IP?是否需要一些自带硬core的FPGA?
6. FPGA Port的电流驱动能力
7. 在某些特殊场合,需要考虑抗干扰问题。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注意过是否有特殊类型的FPGA应用在这些场合。我只是这里记录一下

以上是现在回帖的时候临时想到的一些需要考虑的内容,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
真的是看你的设计了,一般面积是最重要的限制了。

网友(2013-03-12):
lattice的芯片比较便宜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渴望继续学习~

网友:
选型要看你的处理任务,范围太宽

网友(2014-04-25):
受益匪浅~

网友:
1速度,2 规模,3 IO,4特殊接口,5 价格

网友(2014-06-07):
这得看你的程序有多大,需要多少资源

网友:
根据设计选型,主要考虑资源、速度、功耗、IO以及成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