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5段流水线的第3级计算出的地址是物理地址吗?

楼主(2012-11-09):
一个经典的5段RISC流水线:
一条指令执行过程分为以下5个周期:1.取指令周期
2.指令译码/读寄存器周期
3.执行/有效地址计算周期
4.存储器访问/分支完成周期
5.写回周期

请问3.里面说的有效地址就是存储器的物理地址吗?
请指点。

网友:
肯定是有效地址,如果有mmu的话在IF段已经解决

网友:
要看当前的系统CACHE是逻辑地址的还是物理地址的;

网友(2013-01-22):
算出来的肯定是虚拟地址VA,至于是不是设计成VA==PA,看你的设计了。如果有MMU,那肯定要有VA到PA的转换。

网友:
不是,物理地址是在TLB内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