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 PFC控制电路

楼主(2012-11-09):
各位大侠:
    桥式整流电路之后,通常有一个小小的滤波电容,但有的电路中又不需要这种小电容,
小弟比较过多篇论文,有的论文中有有的论文中无滤波电容。
请问是为什么?这种电容需要吗?

网友:
要看实际情况而定,有无这个电容都是可行的。

网友(2015-04-13):
ACDC和DCDC的区别是不是就是桥式整流的区别?

网友A(2022-03-29):
BOOST拓扑需要电容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A:
BOOST拓扑需要电容

请问为什么呢,小弟目前有同样疑惑

网友(2025-04-30):
从PFC的工作原理上看,为了减小电流的畸变,输入电容应该越小越好。加与不加小电容更多基于EMI考虑,实际应用中很多时候CLC型的pi滤波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