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nopsys的gtech.db

楼主(2012-11-09):
这个库是干什么用的?

为什么我DC综合出来的网表在时钟模块里面有很多gtech_**的cell?而没有用target library的cell?

多谢~~

楼主:
比如我的一个clock and gate综合后就是
GTECH_AND2 ()
为什么不调用target lib里面的cell呢?奇怪!!!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把clock module这个模块设置了dont_touch;
但是为什么设置这个属性后,连lib里面的cell都不会调用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GTECH的库在哪能找到呢?另外,你的问题,我猜你先综合那个module,再dont touch

我最近才开始学dc

楼主:
   在synopsys目录下面找找

网友:
难道设置dont_touch属性之后,就不会Mapping到target library了?

楼主:
难道设置dont_touch属性之后,就不会Mapping到target library了?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C(2013-05-18):
回复 网友A:

   啊?  dont touch不是不让优化clock路径么? 和库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Gary.wang

   啊?  dont touch不是不让优化clock路径么? 和库有什么关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子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getch.lib是synopsy公司开发的与工艺无关的工艺库。在dc时dc首先将RTL代码转换为通用的布尔表达式,就是getch格式,这个是与工艺无关的,在执行compile命令以后DC按设计约束使用目标库的逻辑单元映射成门级网表。估计你的问题是链接库设置对,你在试一下。

网友(2014-08-09):
有用!
好文!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14-12-04):
是这样子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6-05-18):
回复 网友D:

    那如果链接库是对的,加了don't touch 然后用compile_ultra  -congestion 编译时候,同样会出现楼主的错误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7-03-17):
刚开始学,有没有一段实例的gtech

网友(2017-05-31):
回复 网友D:

   赞回复!!!

网友(2018-10-12):
学习了,多谢指教!

网友(2019-08-29):
我设置了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xxx】然后工具会报OPT-112 WARNING 说 removing dont touch or size only gtech cell因为它没有驱动任何负载。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是:dont_touch+网表,表示网表内部电路不会改变(已试验过),所有dont_touch+.v文件是不是不让引用target_library的库啊,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