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已解决】关于report_clock_tree和report_clock_timing报出的skew

楼主(2012-11-09):
report_clock_tree和report_clock_timing报出的skew有什么不同?我看有资料说如果no timing duration前者的skew会比后者大,否则前者的skew 会小一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哎呀呀!求指点啊!谢谢啦!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叫做report_clock_tree的命令

网友: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 | interclock_skew | jitter | summary | latency
      [ [-launch | -capture]
        [-rise | -fall]
        | [-histogram [-histogram_range interval size ]]
        [-logic_level [-source {clock_root | generated_clock}]]
        ]
      ]
[-early | -late]
[-clock clock_list ]
[-from_clock from_clock_list ]
[-to_clock to_clock_list ]
[-from from_list ]
[-to to_list ]
[-nworst worst_entries ]
[-greater_than lower_limit ]
[-view view_name ]
[-verbose]
[-format column_list ]
[-tcl_list]
[{> | >>} filename ]
Generates a clock skew report for the current design. The software generates a separate report for each specified clock or pair of clocks. You specify the clocks using the -clock parameter, and clock pairs using the -from_clock and -to_clock parameters. You can use the - nworst and -greater_than parameters with the -from_clock and - to_clock parameters to generate reports with skew to the specified sink pins. You can use the - early and -late parameters to specify the type of skew to be reported.

Note: To remove common path pessimism from the reported skew, use the setAnalysisMode -cppr both command before using the report_clock_timing command. The report contains a separate column for common path adjustment values.

You can use the report_clock_timing command to perform MMMC based SSTA analysis. In MMMC mode, the command reports the latency and clock skew for all individual views. You can use the report_clock_timing -view parameter to report clock timing for a user-specified view.

网友:
楼主比较的应该是ICC中的两条命令,dt的是,EDI中类似的命令可以将结果赋给tcl变量,但ICC的这种命令貌似不行,写script的时候总是要通过文件读写
这个要顶起!回头我也做实验去,楼主应该也做实验看看,光看文档不行。。。

网友:
ICC也可以,比如get_timing_path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是跟我说话吗??受宠若惊啊……
    这个命令都没怎么用过, 回头试试。
    要是能提供我要的信息并能在内存中处理那就perfect了~

网友:
report_clock_timing报的是local skew
report_clock_tree报的是global skew

网友:
report_clock_timing报的是local skew,有timing关系的两条路径之间的skew,考虑derate
report_clock_tree报的是global skew,任意两条路径之间的skew,不一定有timing关系,不考虑derat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在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是的,谢谢啊!
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report_clock_tree中有一个clock的skew比report_clock_timing报出的大,而其他的clock都是前者小。
希望您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对,谢谢啊!

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report_clock_tree中有一个clock的skew比report_clock_timing报出的大,而其他的clock都是前者小。
我的这个设计中有timing deraing。按道理说不是report_clock_tree比report_clock_timing报出的skew小吗?
希望您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常理(不设置dereate)是report_clock_tree 的skew比report_clock_timing的大。
如果设置了derate,那就要看你的derate在date和clockpath上设的有多大了,因为report_clock_timing是考虑derate的,所以skew比report_clock_tree报出来的大 或者 小都是有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您说的有道理,嗯,谢谢啦!
但是在同一个设计中不同clock对相同的derate产生的结果不同吗?
我做了两遍这个设计,之前做的那个是所有的clock都是report_clock_tree比report_clock_timing报出的skew小。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时钟树长的不一样?我的脚本都没有改过呢。
菜鸟求指点啊!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要看timing path的latency的呀,skew就白了就是2个latency的差值的最大值,derate是加在这两条path上的,假设你report_clock_tree报出来的skew的两条path,pathA 的latency是1ns ,pathB的latency是2ns ,那么skew是1ns,因为report_clock_timing报的是有timing关系的两条path间的skew,所以假设前面说的pathA 和pathB之间是有timing关系的,那现在如果你的derate是这样加的,1)pathA  :1ns * 0.9(derate)  latency就是0.9。  pathB: 2ns * 1(derate)  latency 就还是2ns那么现在skew是 2-0.9 = 1.1 比report_clock_tree报出来的大  2) pathA : 1ns* 1.1 (derate)  latency是 1.1ns 。 pathB:2ns * 1(derate) latency是2ns ,现在skew是2-1.1 = 0.9 比report_clock_tree报出来的小。
所以还是要看你的derate的加法的啊。
如果不加derate ,肯定是report_clock_tree 报的skew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根据自己的设计整理了一下,嗯,您说的很对。厉害啊!谢谢谢谢啦!

网友(2013-08-27):
终于弄明白了,果然如此,膜拜众大神

网友(2014-07-15):
请问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latency,报latency的时候不考虑derate吧?还是乘以derate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report_clock_timing是考虑derate的

网友(2014-08-22):
太牛逼了,谢谢啊。

网友(2014-09-29):
回复 网友F:

  正常情况下,report_clock_tree  -summary报出的skew会比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大,因为前者报的是global skew,后者报的是local skew。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楼主的设计中涉及到memory的时钟,report_clock_timing这个命令在报skew的时候会在路径上额外加上memory时钟端到其内部离时钟端最近的寄存器的延迟,而前面那个命令是没有计算这部分的,所以楼主可以去关注下report_clock_timing报出来的路径终点是不是memeory的clock 端。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