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书上第58页gain boosting共源共栅放大器的一处疑问

楼主(2012-11-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降低中间点的电阻可以减小M1管的增益,从而减小了M1管Cgd的米勒效应,会增加点儿带宽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凭直觉和经验一眼就看出来了!膜拜呀!
我只考虑了在那个结点产生的非极点的影响,没考虑输入极点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年7月份才工作,菜鸟一枚,呵呵,我也是微固的

网友:
1)增益提高主要是输出电阻提高,见regulated cascaded current source 的输出电阻;M2的漏端看到的是串联负反馈的的输出电阻,M1的引入提高了回路增益;
2)M1的漏端看的是并联负反馈,该节点呈现低阻抗,可以减弱M1的米勒倍增效应;M2的源栅增益为1,M3的栅漏短接,该节点电阻为1/gm3;
3)M3的栅到漏的增益是gm3*((1/gm3)//rds3),Cgs2的米勒倍增因子较低,对带宽影响小;
4)M3的存在会影响建立时间;
5)请教一个问题:M3的栅到漏的增益是反相;M2的栅到源的增益是同相,评估Cgs的Miller效应时,用哪个呢?或是本电路中信号的流向是M2的源到栅,M3的栅在输入方向上,取反相增益??????请不吝赐教。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当要考虑M1的Cgd的miller effect时,辅助运放的作用早没了,谈什么降低miller电容?
   2.  你的第一个问题,当没有regulated amp时,M2的source点电压根本不会因为M1的gate电压提升而下掉,因为M2的gate端已经被拖死掉了。M1的gate上抬,仅仅会使得M1的source往上抬。

网友:
回复 10# jxjxhwx 基于辅助定理去看M3栅到漏的增益:Av=G*Rout
1)G=-gm3;
2)Rout=(1/gm3)//Rds3;
Av~1;

网友:
没错吧,太打击俺的自信了,呵呵

网友(2013-01-16):
问个额外的问题,lz能解释下264里讲的极零点对是怎么产生的么?  3q。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看看格雷的关于零极点对分析的经典论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运放的频响与建立时间关系"那篇么?

3q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启发  3q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 谢了

网友:
与millier cap没关系,就是为了增大Rout!

只是减小M2 source电阻(由1/(gm2+gmb2)变为1/(A*gm2+gmb2)),M1 drain电阻不变(还是ro1)。

使ac current尽量流入M2 而不是ro1,增大小信号输出电阻 !

GRAY书上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