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流镜匹配性问题

楼主(2012-11-09):
请问一个mos管为8u/1u
镜像管为2u/1u匹配性好
还是四个8u/1u管子串联匹配性好?原因呢?
谢谢指导

网友:
4个串联?怎么连得?

网友:
有个问题,为什么不把diode管子做成2u/1u m=4 镜像管子做成2u/1u m=1 呢?

网友:
1. 如果是NMOS,存在衬偏效应,串联的匹配性不会太好;
2. 如果是PMOS,串联的3个PMOS源衬短接,牺牲layout不说,管间的距离拉远匹配性必然变差。
所以第一种4:1的做法要好。

网友:
怎么串联,是做成8u/4u吧?要匹配的晶体管要用相同的length,必然Vth都不一样。把diode管子做成2u/1u m=4 镜像管子做成2u/1u m=1是正确的。

网友:
不然,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举个例子,假设8u/1u的管子若为LDO的power管,W太小了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设8u/1u的管子若为LDO的power管,W太小了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仿真来看也是第一种更好,只是版图匹配可能差些